allegro导入网表均正确,但在布线时提示Unable to load Flash symbol AB00?

楼主(2010-01-25):
如题,不影响正常布线,但每一次用布线命令时都会出现这个错误提示。而且这块板子上没有用Flash 图形,AB00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

网友(2010-12-24):
在16.3上发現同样问题(WIN7 64BIT), 用16.2一年多沒有(VISTA 32BIT)此問题的, ???.....怎解决呢? 謝.

网友:
应该是某个pad用到了这种flash的

网友:
哦,試再找找, ALLEGRO16.3的FLASH路徑設置在那里, 等同PAD路徑嗎? 謝謝

网友:
没碰到过

网友:
補充一點, 只有点取布线指令才出現, 即使"空白板子"也一样

网友:
解决了, AB00是自带的SYMBOL,它的PAD文件是放在同一FOLDER內,而我PAD的PATH只指向自已的专用PAD FOLDER所以有ERROR出

网友:
缺flash,设置路径和制作此焊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