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高手指点!!看看我的电源层划分行不行?

楼主(2010-01-25):
一个四层板?整个负片有都把它设置成咯3.3V,然后再负片上分割了3组电源5V 1.8V 12v请高手给点意见?谢谢!!

没有完成的板,只是布局了一下, 然后分割了电源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12v 你没有连接起来 CN1  4脚附近多打点过孔和4脚链接!保证电源的输出

   3.3v的区域可以加大!

   电源的过孔不要放在你的分割线上
D+3.3V 在 固定孔1  和10 以上的部分没有必要要!

网友(2011-04-08):
点评的是高手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