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HyperLynx] 求助如何用HyperLnx进行PADS布局布线后仿真

楼主(2010-01-25):
初学pads2007和hyperlnx,所以问题往往比较弱智,望各位不吝赐教。

我的问题是:布局布线完成后,如何进入hyperlnx进行boardsim后仿真?

我已进行的操作:
1)在pads router里找不到相关菜单,只看到tool->pre-routing analysis,但点击无反应;
2)单独打开hyperlnx,选择“translate pcb to boardsim board”,然后translate&open,没有任何反应。

网友:
router 里是不支持HYP的,要在LAYOUT 里 TOOLS 下的BOARDSIM选项导入到HYP

楼主:
谢谢!
后来我自己想通了,正如楼上所说,就是用layout重新打开布局布线后的pcb,再选择boardsim选项导入到hyperlynx。

网友A(2011-11-23):
请问LZ,同样的问题,PADS9.3该怎么操作啊?

网友(2012-09-20):
引用 网友A:
请问LZ,同样的问题,PADS9.3该怎么操作啊?

tool---analysis---signal/power integrity