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有关ADS和Mentor EE互连的问题

楼主(2010-01-25):
请问有人用mentor EE和ADS联合做过射频电路方面的仿真吗?现在我把ADS下的Symbol(主要是RF_***)导入了Mentor EE 2007.7的中心库,但是发现并没有相联系的Cells库,当然在Parts栏里也没有相关的库了,这样就没法生成PCB版图,无法返回到ADS下做Momentum的仿真了。
但是我看了Mentor的帮助文档,貌似只要导入库后,会自动生成相关的Cells。
有哪位大虾实现过两个软件的连接及后仿真吗?

网友:
要把rf symbol放入相应的rf group就能生成pcb了,也就是说生成pcb时可以先不要cell,不过出现没有cell的symbol无法再pcb中添加cell,还有,ads和dxdesigner有个链接是怎么弄的?貌似要服务程序,不知道在ads中怎么启动

楼主:
需要ADS2009,连2008都不行,可以看相关的说明文档,在ADS2009下可以安装一个MentorDA的designKit,然后就可以实现两者的互联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