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

楼主(2010-01-25):
本人在学到  修改原理图数据 这章时候
查询(Query)方式允许您选择或修改设计数据。当您在原理图中查询(Query)
一个项目(Item)时,pads Logic 字符感应的编辑功能将定义对于目标您可以进行
的修改。您可以使用查询(Query)改变原理图中的字符串、总线名字、参考编号
(Reference Designators)和许多其它数据类型。
1. 从工具条(Toolbar)中选择特性(Properties)图标。
2. 选择名为24MHz 的页间连接(Off-page) 符号, 查询/ 修改网络名
(Query/Modify Netname)对话框将出现。
按照它所说的步骤弄,就是出不来,麻烦大虾们指点,我是新手啊!

网友:
注意过滤器要选择off-page.

右键,filter,select off-page,然后再按教程上面的操作就可以的

楼主:
谢谢版主你,但是还是没弄出来,就是下面说上传的图片出不来@

哎

网友:
你图中的net name栏中不是可以更改了吗?

楼主:
就是我按照教材的步鄹去做,就是上述的那长图片所示的对话框出不来!

网友:
用鼠标双击原理图上的off page,就会出现了。

楼主:
感谢版主你给我的辛勤讲解,但是我按照教程上的步骤做下去,就是出不来,它只出现如图2所示的对话框,不会出现图1所示的对话框,我不知道哪里有问题?
教程介绍的步骤如下:
第六节 – 修改设计数据(Design Data)
在设计的任何时候,您都可以修改设计目标,包括它们的布局(Placement)
和属性(Properties)。这一节将演示如何:
· 修改原理图数据
· 更新或转换元件(Parts)
· 排列元件(Parts)
· 改变元件(Part)值
· 成组目标的拷贝
1. 从工具条(Toolbar)中选择打开(Open)图标。
2. 当Save Old File Before Loading?提示出现后,选择No。
3. 在文件打开(File Open)对话框内,双击文件名为previewbus.sch 的文件。
修改原理图数据
查询(Query)方式允许您选择或修改设计数据。当您在原理图中查询(Query)
一个项目(Item)时,PADS Logic 字符感应的编辑功能将定义对于目标您可以进行
的修改。您可以使用查询(Query)改变原理图中的字符串、总线名字、参考编号
(Reference Designators)和许多其它数据类型。
1. 从工具条(Toolbar)中选择特性(Properties)图标。
2. 选择名为24MHz 的页间连接(Off-page) 符号, 查询/ 修改网络名(Query/Modify Netname)对话框将出现。如图1所示
3. 在查询/修改网络名(Query/Modify Netname)对话框内,键入名字XXX,
并选择OK。和这个名字对应的符号将被更新。
4. 将名字改回到24MHz。
注意: 因为这个网络名已经存在,所以提示 Net 24MHZ already exists - OK
to combine nets? 将出现,选择Yes 结合网络。
我按照以上的步骤去做,出来都是图2的结果,图1所示的对话框就是弄不出来,我不知道哪里有问题,麻烦你指点我!谢谢!

楼主:
图上传了

网友:
版本不一样!所以图片不一样!

网友:
你不要双击字体,应该双击网络标志(右图)。

网友:
这不是版本问题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你,就是双击网络标志,谢谢你的指点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