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CO比较出现错误 求原因

楼主(2010-01-26):
* Warning: deleting single-pin signal N21514771
* Warning: deleting single-pin signal N21562727
* Warning: deleting single-pin signal N21565099
以上是导入ECO文件时的出错报告
原理图修改后进行过设计检查的 没有什么问题的

网友:
原理图应该是用orcad或protel绘制的吧?

这是单接网络报表,就是说这三个网络是单接的。

楼主:
是ORCAD
网络是单接的?
就是说没连通?

网友:
是的,这三个网络没连通。查找一下此网络就知道了。

楼主:
但是DRC没有咩连通的网络

楼主:
查看过被删的网络了
在原理图上把他们删除了 再练 在CHECK 没有报错 没有未连接的网络
然后重新网络表 重新ECO比较 导入
结果是一样的 还是被删了 还是原来的那三个

网友:
那就是单接网络了...CTRL+F,查看此网络。

出现此问题通常是硬工或原理图绘制者不够细心造成的。

楼主:
但是新生的网表 导入到PADS中生成的PCB没有问题啊
是有哪些网络的
一比较
然后导ECO就没了

楼主:
救命啊
搞了一天了

楼主:
就是RP13的6 8  RP14 的8 脚
还有几个我删掉线再连接过也被删了
真不知道怎么回事
图上有很多排阻 连线都是一样的 其他 不出错 就这么几个老被删了

网友:
或者你可尝试一下,在RP13和RP14的5~8脚也添加网络名:比如CPU_D16~CPU_D19等等。

也可以解决此问题。

楼主:
BZ
我不是成心的
可是按你的方法加了网络也是没用
还是被删了

网友:
那你把原理图和PCB发给我吧。我帮你搞定

楼主:
给你发邮箱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