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投板要求:主抗控制层

楼主(2010-01-26):
投板表单上有关于主抗控制层的要求,有些不明白,请教各位:
假如是个8层板,如果我在画板子的时候通过线宽设计好了阻抗(50Ohm),如果没有阻抗控制这个要求,那么最后成品板的阻抗是多少,能相差多少?
如果有阻抗控制的要求的层,最后成品板的阻抗是多少,相差多少?
阻抗控制层在加工时有什么特殊的工艺?要求我们画板子的时候注意什么?怎么设计阻抗线?
谢谢。

网友:
没有阻抗要求的,阻抗值就不好定了,要看生产时的参数,包括介电常数/介质厚度/线宽/间距,
有阻抗要求的,工厂一般可以控制在10%,当然也可以更小,如5%,但价格会高一些.
特殊工艺:控制线宽/间距/介质厚度/介电常数并加强检测.
怎么设计阻抗线的内容就比较多了,建议找找论坛里面关于高速线设计的帖.

楼主:
谢谢lmx,我说的阻抗线设计是指:在指定阻抗控制的层,是不是和普通阻抗设计一样(根据叠层安排,材质和线宽设计),不用什么特殊参数吧?

网友:
没有其他要求了,一般只要告诉板厂某一层的某种线宽需要控制的阻抗值就行了,阻抗线最好设计一个特殊线宽(如5.1mil  4.9mil等),以方便板厂区分

楼主:
版主答复真是有快又好,谢谢版主。

网友(2012-01-29):
    版主人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