通过CIS库更新器件的问题

楼主(2010-01-26):
在part manager下,选中一个需要更新的器件,通过link database part命令,
更新成CIS 库里的器件后,为什么part reference为自动清掉,如变成了R?,C?等,
能否保留我原来原理图中的part reference,如R1,C1等。
谢谢大家。

楼主:
每次提问题都没有人,哎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问题我来回答:
CIS有个功能,比如之前是磁珠命名为FB1,你想更改为0欧盟电阻,电阻part reference一般是 R开头,
使用link database part 后就会变成 R?.
如果是磁珠替换磁珠,就不存在这个问题。
解决办法:
如果磁珠更换电阻还,仍然想采用FB1,设置如下:打上勾就是了。

楼主:
谢谢WAN5215210 的回答。
但是我的capture cis 的Options里没有CIS Preferences这个选项啊?

我用的是allegro spb15.2,ORCAD capture cis 10.3。
请问你用的是哪个版本?

网友:
15.7

楼主:
谢谢你的回复,那我把软件升级一下吧。

网友:
另一个新问题
在WIN7旗舰版上装了15.5,link CIS时,零件的VALUE不能更新,其他属性都能,奇怪了,有没有兄弟碰到过啊?

网友:
刚刚把CIS库重新导了一遍,又好了,见鬼了!

楼主:
问jacksonwxm一个问题,
你们CIS库都已经用起了吗?

网友:
一直在用那个东东哦,不过都是很简单的,够用就行

台资大 厂里也有不用那个的,他们画图就老麻烦了

楼主:
我们现在要开始用那个东西了。
但是画原理图时,感觉比较以前要麻烦。
有以下几个问题:
1、画原理图时,比如从CIS库中调了一个电阻R1,其属性有part number、value(1k)等,如果我需要一个2K的电阻R2,就必须再从库里调出来。不能像以前一样,直接复制一下R1,将阻值改一下即可,如果现在这样操作,会导致R2的值为2K,但是R2的part number还是R1的part number。
不知道大家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?
2、在part manager中,update所用的器件时,是按什么属性来更新的,按器件的part number还是value,还是可以设置?如果按value还更新就好了。
谢谢大家。

网友:
总的来说CIS带来的是 原理图于BOM的一一对应,前期如果是全新电路,一点都不会麻烦。
但是后期你会发现,大大降低犯错误的几率。
前提是CIS数据库必须准确。

楼主:
确实是,我们也先用用看吧。
还是这两个问题,请高手答一下:
1、画原理图时,比如从CIS库中调了一个电阻R1,其属性有part number、value(1k)等,如果我需要一个2K的电阻R2,就必须再从库里调出来。不能像以前一样,直接复制一下R1,将阻值改一下即可,如果现在这样操作,会导致R2的值为2K,但是R2的part number还是R1的part number。
不知道大家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?

2、在part manager中,update所用的器件时,是按什么属性来更新的,按器件的part number还是value,还是可以设置?如果按value还更新就好了。
我这边只能按part number来更新。
谢谢大家。

网友:
楼上的兄弟。按照什么选中时可以设置的。如下图,KEY打钩的选项就是设置默认自动搜索项。
设置路径

楼主:
还有一个问题,默认搜索时,比较条件是否可以设置默认为contains,我们这边更新器件时,如电容为1000p,但库里可能是1n=1000p,这样的话用VALUE=1000p就不能更新了。
是不是在原理图中设置VALUE时就应该考虑用库里的VALUE值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