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allegro如何铺网格铜

楼主(2010-01-26):
请问allegro如何铺网格铜,小弟新手,希望大侠指教,谢谢!版本spb15.5

网友:
你先铺好铜以后,点右键属性,然后在打开的对话框的shape fill这一项中修改参数:fill style:hori_vert,然后在下面选你所要的铜的角度,如果是方格铜那就选90度,如果是斜纹的就选45度。这样就OK了

楼主:
你先铺好铜以后,点右键属性,然后在打开的对话框的shape fill这一项中修改参数:fill style:hori_vert,然后 ...

引用 网友A:

我设置了之后怎么还是和原来的一样啊?和全铺没什么区别。。。

网友:
要还设SHAPE的线宽与格点的,不是说走线宽与格点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