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KEEPOUT的问题

楼主(2010-01-26):
各位大大:
     小弟记得KEEPOUT是网格显示的,怎么会成为实心的呢?是哪儿可以设置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cooper 栅格参数设置修改一下

网友:
file:///C:/DOCUME~1/ADMINI~1/LOCALS~1/Temp/$0L43[KM_`)NT82OJXNK6)W.jpg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 file:///C:/DOCUME~1/ADMINI~1/LOCALS~1/Temp/$0L43[KM_`)NT82OJXNK6)W.jpg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,是把KEEPOUT的GRID设置一下,谢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