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八层板的盲埋孔设计

楼主(2010-01-26):
因初次接触盲埋孔设计,对于此种类型的板子,又要考虑成本,又要考虑走线合理化,下面是八层板的叠层结构图,请教如何设计盲埋孔成本最低,设计盲埋孔时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.

网友:
可考虑此钻孔方案:
1-2
2-7
7-8
1-8通孔

网友:
好啊 好啊

网友:
可考虑此钻孔方案:
1-2
2-7
7-8
1-8通孔
引用 网友A:

    老大,2-7的埋孔做的话成本很高吧,试想一下,8层板是由4片粘合。1-2为一片.3-4为一片.5-6为一片,7-8为一片。这样的话,奇数到偶数的埋盲孔是可行的。偶数到奇数的埋盲孔有难度。

网友:
没有2-8埋孔,你理解偏了。

网友:
晕,写错了,是 2-7,是针对你上一个回复而说的.我想说的重点是奇数层到偶数层的埋盲孔是可行的,偶数层到奇数层的埋盲孔是不可行的

网友:
多去了解PCB生产工艺就知道了

或者和做手机板的朋友交流交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