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高人一个问题

楼主(2010-01-26):
我在用allgero作图的时候,发现要重复使用一个模块,就是我把一个子模块保存才sub-drawing在导入。每次也能重复使用模块一次,如果一个模块中需要重复使用几次,就不行了·重新导入的子模块是没有REF这个属性的,不便于我们重复调用。如何在原理图中更改或是在原理图中设置。拜求高人,帮忙写个教程最好!版主出来帮帮忙!急!

楼主:
没人知道吗?

网友:
实现这个功能是个很大的工程,一般个人比较难实现

还是导SUBDRAWING,然后swap components吧

楼主:
那如何实现呢?

网友:
我也不知道啊

不过我见过,相同的模块,可以做的一模一样,

网友:
导subdrawing REF出现*是因为你重复导subdrawing时,subdrawing的元件位号与目标板的相应元件的位号不一致造成的,这个与原理图无关。
Allegro16.2里面新加了模块重用的功能,切到placementedit模式,框选元件,右键-place replicate create,创建重用的参考文件了以后就能在板内,或者板间模块重用了。但是你如果想把连线也重用,那只能再导一次导线的subdrawing。

网友:
16.3连线一起就重用了,不用那么麻烦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