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SKILL] 查找单PIN NET

楼主(2010-01-26):
说明:查找单PIN 的NET,并高亮PIN,另外会列出清单。

1. 下载附件后,解压放入PCBENV目录下,在allegro.ilinit文件中添加一句
load("x_check_singlepin.il" "www.eda365.com")   ;请注意是否为英文引号及空格。

2.重开ALLEGRO,执行Command>sp  命令调用.

网友:
能添加一个统计功能就好了~~

网友(2011-05-30):
E- Cannot open script file; No match found for 'show_pad.scr' in the search path.我再運行時顯示的是這個問題,怎麼解決啊

网友(2011-11-01):
    16.5版本的操作无法自由选择PIN。

网友:
    板主,axlFormColorize(o_form t_field 'text 'red)这个函数中o_form与t_field 这两个参数要设置什么啊?
    GROUP "Symblos  Height  Check:"
    GLOC 1 4
    GSIZE 62 7
    ENDGROUP
    TEXT "Layer:"
    TLOC 6 7
    ENDTEXT
    FIELD layer1
    FLOC 11 7
    ENUMSET 8
    POP "layer1"
    ENDFIELD
    TEXT "Value(MM):"
    TLOC 27 7
    ENDTEXT
    FIELD height_value
    FLOC 35 7
    REALFILLIN 4 4
    ENDFIELD
    FIELD height_button
    FLOC 50 7
    MENUBUTTON "Check" 10 3
    ENDFIELD
    我想把TEXT "Value(MM):"变成蓝色的,帮我看一下啊!~一直弄不成功。

网友A(2012-11-21):
    ALLEGRO DUMMY NET设置网络?各位大侠。

网友(2014-07-06):
引用 网友A:
ALLEGRO DUMMY NET设置网络?各位大侠。

ALLEGRO DUMMY NET设置网络
能告诉我怎么设置的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