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owerpcb 中为何会出现检查不出线到板间距的错误,谢谢

楼主(2010-01-26):
default.rar (42.38 KB, 下载次数: 17) powerpcb 中为何会出现检查不出线到板间距的错误,谢谢
文件打开后可看到线到板边距离不够,但check 一下又检查不出来,什么原因?谢谢

网友:
原因同一网络只会提示一个错误,你说的板边在同一个网络里有多处间距不足,你处理完别的问题就会显示出来了。

楼主:
但如果只放大到这个窗口查的会出现错误,全屏则就不会出现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