动态铜和静态铜有什么区别?一般有那种?

楼主(2010-01-26):
动态铜和静态铜有什么区别?一般有那种?

网友(2011-08-31):
怎么都没有人来回啊?

网友:
动态铜会自动避让别的网络,静态的不会,需要手动挖空
动态铜在开启smooth的时候,在它上面走线或打过孔会占用额外电脑cpu资源来计算避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