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知道一块铜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?

楼主(2010-01-26):
怎么知道一块铜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?

网友:
扯条线上去看他避开不……

网友:
show--shape
动态的有信息: Shape is solid filled  in Smooth mode
静态的会有信息:  Shape is solid filled

网友A:
另:打开new_shape_fill_nt的话,这两种shape显示有明显的区别:

楼主:
不过我的是15.7

网友:
15.7也一样

网友B:
show--shape
动态的有信息: Shape is solid filled  in Smooth mode
静态的会有信息:  Shape is soli ...
引用 网友A:

 好象我的无论静态还是动态铜都显示的是Shape is solid filled嘛

网友(2010-08-13):
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呢?

网友:
使用shape edit boundary 命令,然后点选你要看的铜箔,在看options中的shape fill

网友(2011-11-22):
引用 网友B:
好象我的无论静态还是动态铜都显示的是Shape is solid filled嘛

我的也是那样啊。我版本是15.5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另:打开new_shape_fill_nt的话,这两种shape显示有明显的区别:

new_shape_fill_nt在哪儿打开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