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footprint,谢谢

楼主(2010-01-27):
在原理图中,想看元件的封装,提示:
error[cap0093] could not retrieve PCB Footprint property. Unable to show footprint in viewer.

打开自身带的库时,也显示上面信息.

谢谢

网友A:
你是 用的 viewer

楼主:
用的 viewer 是什么意思呢?谢谢!

网友(2011-05-02):
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,要怎么解?

网友(2011-08-21):
我也是,不知道怎么办

网友(2011-11-28):
引用 网友A:
你是 用的 viewer

新手不懂,还请前辈指教如何查看封装才对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