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 07的库怎么在05中使用

楼主(2010-01-27):
我在05中直接不能导入07的库,应怎么设置,急,谢谢。

网友:
2007好像無法轉換到2005

网友:
将档案导出为低版本,然后用2005打开,然后将所有元件添加到库里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库能转换为低版本的嘛? 不行吧
   如果把封装增加到PCB中出来再转换为低版本 封装太多太麻烦

网友:
可以通过其他方法实现,比如将2007的库全部调入PCB中,然后导为05的asc,再用pads2005导入后,另存为库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我所说的也是这种方法  比较麻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