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16.2的版本有敷铜时偶尔会有个别焊盘出现不避让的问题

楼主(2010-01-27):
调查一下,关于16.2的版本有敷铜时偶尔会有个别焊盘出现不避让的问题,有遇到此问题的朋友进来跟一下贴。在我QQ群有几位都说有遇到这样的BUG,看到16.2的真有这事。用16.2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这一点了别在这上面吃亏了。我是过来人。

网友:
你更新下就可以了!
估计是正片的数据量太大了!
计算机运行速度慢点造成的!!

网友:
以前我用16.0遇到过几次!

网友:
貌似是16.2的一个BUG,动态铜皮避让过孔设为20-30mil之间时,就不会避让,设为其他值就会自动避让。我已经反馈给cadenceAE了,等结果在。呵呵

楼主:
我在QQ群里调查过了,不止一个兄弟说有这种情况了.

网友:
这个问题常遇到,现在正遇到这问题

网友:
我没有遇到,听这么一说都不敢用16.2来做项目了,我现在正有一个项目用16.2在画,现在都不敢用了!郁闷!!!!!!!!

网友(2010-11-08):
要是真的不避让,那该怎么办

网友(2011-01-24):
引用 楼主:
调查一下,关于16.2的版本有敷铜时偶尔会有个别焊盘出现不避让的问题,有遇到此问题的朋友进来跟一下贴。在 ...

那楼主是怎么查出来的?DRC的时候应该会有提示吧?如果没有提示,这个软件根本就不能用了吧?

网友:
    我也遇到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