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什么地方应该用“热风焊盘”呢?

楼主(2010-01-27):
请教:除了“电源和地”引脚中,还有什么地方用热风焊盘呢?

网友:
连接到大面积铜的引脚。

网友:
热风焊盘可以用在表面吗

网友:
用在哪里都可以吧

网友:
搞清楚用热风焊盘的目的就可以自己判断了:当插件引脚与多层大面积铜箔相连时,散热会很快,焊接时会造成焊接不良,此时采用热风焊盘,与铜皮是用桥退连接的,避免焊接不良的问题。

网友:
那么请问,在pad designer中的begin layer是否要设置热风焊盘.看于博的视频,他没有设置.
是不是顶层不覆铜的话,就可以不设置呢??还是由其他的情况呢??

网友:
TOP层不铺铜当然不用设置啊。建议插件引脚连接层数>=3层时就用thermal relief