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像protel那样浏览封装?

楼主(2010-01-27):
怎么像protel那样浏览封装?

网友:
你放置器件时会有预览的啊

网友:
兄弟的思是不是在原理图加封装时可以预览PCB封装。PADS与PROTEL是都可以的,不过用ORCAD与ALLEGRO好像不可以。不知HDL的原理可不可以。

网友:
做封装时多注意就是了,原理图中器件属性列表中也可以添加footprint项,但图中没有用到的是不能显示的……

网友:
使用CIS就可以同时预览原理图Part和封装了

网友:
CIS里有见到PCB封装的实物图吗?PADS与PROTEL里是可以的

网友(2010-03-02):
CIS出些的是封装的简易图,好像包括焊盘,丝印外框,见图。

网友:
也想知道

网友:
很想知道,

楼主(2013-01-11):
我想能像protel查看封装库里面的所有封装,这样就可以确定哪个元件该用什么名字的封装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想能像protel查看封装库里面的所有封装,这样就可以确定哪个元件该用什么名字的封装了

可以的啊,为什么不可以

网友:
HDL画原理图可以预览封装

网友:
跟前面说的CIS的差不多,简易的封装

网友A:
修改capture。ini加入pcb库路径,在原理图中选中器件右键SHOW FOOTPRINT即可观看封装

网友:
在原理图里是要先命封装名才可以看, 但楼主的意思是先看后该用什么再命名, 所以应该是在allegro里的place时勾上库,这样就即有预览又有实际的图可看了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修改capture。ini加入pcb库路径,在原理图中选中器件右键SHOW FOOTPRINT即可观看封装

熊猫版主,是不是在capture.ini文件中的 [Symbol Selector Configured Libraries] 行下加入封装库路径?
可是,点保存文件关闭后,再打开发现刚才加入的信息并没有保存(没有只读属性),在capture还是不能浏览封装?

网友:
不是,是在[Allegro Footprints]
Dir0=D:\Cadence\SPB_16.6\share\pcb\pcb_lib\symbols
Dir1=“你自己的库路径”
Dir2=“你自己的库路径”
Dir3=“你自己的库路径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