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关电源滤波电容的个数问题

楼主(2010-01-27):
大家好,
在原理图设计中,电源滤波都是考虑经验来放电容的。
是否有相应的仿真方法?
能够对电源上需要多少电容、什么容值的电容进行仿真,
使主板上用最少的电容,达到最好的滤波效果?
谢谢!

网友:
看看电源完整性的资料

网友:
大家好,
在原理图设计中,电源滤波都是考虑经验来放电容的。
是否有相应的仿真方法?
能够对电源上需要 ...
引用 网友A:

I=cdv/dt,切换时间,电压波动容限可以粗略估算。
具体的用PI工具仿真了,诸如SIWAVE、POWERSI等

楼主:
1、allegro SI或者 allegro PI是否都可以对电源进行仿真?
2、仿真时是否可以对单一电源或者整板电源进行仿真?
谢谢!

网友:
SQ PI的电源完整性仿真能力比较有限
只是关注了targrt impedance
但如果想简单仿真看一下,可以试一下
电源完整性设计到很多参数
叠层,介质,板子大小关系到谐振频率
ic位置摆放,电容的摆放和数量以及容值的确定都要满足目标阻抗的要求
通过得到S参数进而导出全波spice模型在时域里进行spice仿真确保电源的波动满足要求

楼主:
袁工真是个热心人。
向您学到了不少东西,
谢谢您。
我自己先摸索看看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