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滤波电容的个数问题

楼主(2010-01-27):
大家好,
在原理图设计中,电源滤波都是考虑经验来放电容的。
是否有相应的仿真方法?
能够对电源上需要多少电容、什么容值的电容进行仿真,
使主板上用最少的电容,达到最好的滤波效果?
谢谢!

网友(2010-03-08):
有啊。。。接上去仿真。。要考虑电容的封装,走线引起的电感。powerSI、SIwave啥的都能仿真啊。当然是多并联几个比较好了。

网友:
搜索下
目标阻抗  计算 电容
...
手动算出大概的值和数量
仿真的话 只要你电容库够精确  配合前面的计算数据 以及仿真结果 就能进步一完善PI
话说PI这东西不像SI那么直观

网友:
根据经验来做比较好,仿真也是一个估计定数据。

网友(2010-04-16):
先经验估计一下,再仿真来确定,最后再测试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