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,讨论这几种走线方式比较而言那种方式要好一点?

楼主(2010-01-27):
请教高手指教

这样的三种走线方式,在布线中条件限制需要选择一种走线方式,比较而言,那种要好一些?

在一个六层的手机电路中还有下面这个图的走线方式,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走线?

网友:
都不好。

山寨产品是这样子的,不按套路出招

你能看到PCB文件的手机不一定是好手机。

我推荐第四种:

之所以那样走线,是为了星形走线,从供电端分别走线供电到不同的负载。可以减少负载之间的相互干扰。

楼主:
所说的第四种走线需要设置loop允许吧?要不走不出来

网友:
我从高速角度来分析一下吧:
1、第三种肯定是优先排除的
2、第一种&第二种实际上差不多,(如果源端在右边的话),这种走线方式与第四种是对应的,都有自己的用法,优点在于可以将T分叉的长度足够小,这样SI方面可以忽略不计
3、第四种是星形走线方式,高速的时候注意端接!

总的来说,若低速时,都可使用(这时,第四种可优先排除),没有太大差别,所以说看你的信号线类型,具体情况具体应用,不能一概而论。但本人的画板原则是:在不增加成本及难度情况下,以高速方式来处理,一家之言,仅供参考!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PS:推荐PCB LAYOUT综合讨论群(34098342)

建群目的:讨论PCB LAYOUT、SI、PI、板极静态时序等与PCB相关的问题及EMC、ESD亦囊括在内的板级设计讨论群,(注意:重点不在于工具的使用)

入群要求:新手高手均欢迎,群名片必须用“工作地-使用工具-自定义名称”格式,如粤-PW-青年医生,只要求三部分对应即可,工作地必须使用简写,有利于让大家直观了解目前PCB行业的分布,亦有利于管理,但工具名称简写只是推荐,各位可便宜行事!

工具名简写推荐如下:

 AL - Allegro

PW - PADS/PowerPCB

PR - Protel/Altium

WG - Mentor WG/EN

 ZU - Zuken

PS - LayoutPlus

楼主:
我从高速角度来分析一下吧:
1、第三种肯定是优先排除的
2、第一种&第二种实际上差不多,(如果源端在右 ...
引用 网友A:

谢谢楼上大哥的详细解释,有点明白了

网友:
很少注意 都是按照自己的心情和走线空间来 看来以后要多多注意了 又学习了 谢谢各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