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Orcad库中没有的器件模型, 厂商也不提供spice模型,自己如何建立模型仿真?

楼主(2010-01-28):
orcad库中没有的器件模型, 厂商也不提供spice模型,自己如何建立模型仿真?

网友(2010-10-21):
LZ还是歇歇吧,自己建模,除了三极管之类的简单元件可以,其他复杂的东西,就算建模了也不准啊,不准的东西仿真有什么意义,何况建模涉及生产工艺等对厂家来说绝密的东西,不是那么容易弄到手的。

网友(2010-12-03):
哎,也是遇到这个问题,也就只是修改一下二极管、三极管的参数用用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