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让allegro记住自己设定的颜色呀?

楼主(2010-01-28):
allegro满眼都是绿色,如何让allegro记住自己设定的颜色呀?免得以后重复设置的麻烦,请高手指点……

网友:
记得16.2可以导入导出

网友:
有,在view菜单下,好像是color什么的选项。

网友:
期待中,我也想知道

网友(2012-11-23):
    15.7  版本可以用

    View - > color view save

View - > color view restore  last

网友:
    可以保存和调用color设置

网友:
    用脚本录一个

网友:
    命令  colorview create   和colorview loa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