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gero 安装孔接大地

楼主(2010-01-28):
allegro PCB 画好后,做最后处理,需要给接插件DB端子的固定孔接大地,可是怎么都不行,另外PCB板上还有安装孔,也需要接地,我将PCB板上的安装孔放置为机械孔也不行,放置成过孔,也不能全部覆盖大地网络的覆铜!非常着急,望各位大侠倾力相助!

网友:
可以把这个DB端子在原理图里多加几个引脚接地,这样你想接地的过孔就有了网络。我的USB座子就这样做的,加了4个接地的引脚

网友:
对,作原理图时就要看元件的DATASHEET,这样才知有那些引脚是要接地。否则到了转网络时再加就还得看一下资料,还不如一次作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