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TEL99SE PCB中没有电气连接,怎么回事???

楼主(2010-01-28):
我将原理图导入PCB中,本来是有电气连接的,把所有的板子布完后,发现原理图中要改动,然后重新导入PCB,这是发现以前的电气连接都消失了,把以前布了的线删除了,也不显示电气线了,这是怎么回事呢?

如下图所示:

楼主:
图片是这样的

网友:
是不是隐藏了 飞线 ?

网友:
是不是导入的时候不小心把一些设置给选中了?

网友:
你讲飞线隐藏了吧,按快捷键n,选择show all就OK了。

网友(2010-08-21):
可能隐藏了,可能软件出问题了。
我的PCB夜出过几次这样的问题,原来还有飞线的,后来没有了,或者有的没有,有的有

网友:
隐藏 了connections
 或是扫快捷键L
将connections打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