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2007阻焊层开窗问题~~规则检查时报错。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

楼主(2010-01-28):
图片上那个大铜皮是一个封装上的一部分,一般是用来散热的 在画pcb时,要让这部分开窗,所以在solder mask层我又画一个一样的copper,在同一个地方。可是我画好之后,进行规则检查时,总是报错,不知道为什么?

网友:
封装上面的copper本来就是开窗的了。没必要再画一次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先谢谢你的回答

    可是并不是你说的那样,我本来也认为是这样的,可是打样回来,发现没有开窗,所以只能在solder mask 层再开窗了,结果就出现规则报错

网友:
1,打样回来没有开窗,是因为你的gerber没有设置正确。

2,DRC检查时,取消此项试试

楼主:
哦~~知道了,非常感谢

网友(2010-08-02):
回复 网友A:

    jimmy真是大牛

网友:
又学了一下

网友:
上善若水。

网友:
看到有技术讨论的地方,总是有jimmy大叔在,膜拜中。。。

网友(2011-03-27):
果然是大师啊

网友(2011-08-08):
jimmy是我的偶像,就是要找这个铜皮开窗,感谢再感谢,谢谢jimmy!!!!

网友(2011-11-22):
如果是贴铜呢,如何让其开窗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