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布线角度问题。。

楼主(2010-01-28):
请问:
在Options/Design/Line trace angle里设置的是Diagonal,布线时一开始却是任意角度,要转角之后才能对角转,这是怎么回事?哪里设置有问题??

网友:
不知所云?

楼主:
哦,,没表达好?,,,谢谢JIMMY关注,呵,,
是这样的,我设置成走45度角,走线的时候从引脚开始线却可以任意角度走,要第二个拐角才可以45度转,哪里出错了?以前不是这样,,

网友:
走线之前,键入AD,然后回车。。再走线试试。

楼主:
键入AD还是那样,我随意传个文件帮忙看看?

楼主:
回EIE,,层那里你所说的设了不行咧,?开始还是任意角度都行,还有哪里设置啊

楼主:
你好EIE!我能加你QQ请教吗,我QQ394369074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