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HyperLynx] [求助]HyperLynx 调用 IBIS model 如何用外部電源?

楼主(2010-01-28):
HyperLynx 调用 IBIS model 時一般默认使用內部電源,我想使用外部電源該如何設定?
而這個電源要連到模型的哪個 pin?

网友:
楼主没说清楚吧,怎么个内部外部。电源是可以自己添加的呀。

楼主:
當我在 Linesim 的 Free-Form Schematic Editor 調用一個 IBIS model 時,在做 [ Assign Models ]時,一般只要設定 Input, Output, ....等,而有關電源的部分,在窗格的中間有兩個選項為 [VCC pin] 及[ Vss pin],它的內容就只有 " use model's internal values" 。一般我們就這樣仿真也就可以,但是我現在想看不同的東西,所以我想加入自己的電源到 IBIS model的電源引腳,請問我這個外部電源如何加到 IBIS model?

楼主(2010-06-30):
還沒有解答,再頂,知道的人麻煩幫忙一下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