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让一块Copper助焊而不阻焊?

楼主(2010-01-28):
晶振下面放了一块铜皮连接到地上,打算将晶振的金属外壳焊在上面,所以需要将其做成助焊上锡,不被绿油盖住!

在出Gerber时,阻焊层里选择copper,则所有的铜皮成助焊了!
我只想要这块铜皮不被绿油封住!

请问,pads里该如何设置啊??

网友:
在"此块铜皮"上再画一个相同的铜皮,放在solder mask层,出gerber时,在solder mask这边要选上copper就可以了(默认是选上的)

网友:
    也可以在做封装中制作

楼主:
    呵呵,上面两位的方法都试了一下,均可以满足要求
3Q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PASTE MASK 层不用加吗?

网友:
    paste mask只是制作钢网时要用到,生成光绘去做板时不用出。

网友:
    solder mask是反向显示的,你在这层有铜皮的话,出gerber时候这块铜皮在板子上显示出来的就是焊锡!曾经犯过这样的错误,呵呵!

网友:
    也可以在做封装中制作
引用 网友B:

   在封装中作不好,这样位置就定死了,不能根据情况改位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