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HyperLynx] Hyperlynx8.0 的Configure Model 命令不能用?

楼主(2010-01-29):
大家好!

我现在调用的是Eldo仿真器,assign model的界面有一个选项是Configure Model...,但是点击以后提示license有问题。
其他的命令都没问题,不知道是否是破解不完整还是什么原因,问了很多朋友,他们也有遇到这个问题,请看下面的图示:

另外License check out and check in都已经有检查过,没有什么问题。

网友:
完整模型發上來,也許可以幫你試跑檢查一下。

楼主:
模型很大啊,48M,我怎么发呢?这里好像可以上传的附件不是很大

楼主:
我查了一下,这里每次上传的附件只能2M,晕

楼主:
那要传24个

楼主:
part1-part10

楼主:
估计今天传不完了,论坛限制37M,而我要上传的是48M,

楼主:
还有20-24parts,明天我再发,谢谢你

网友:
辛苦了,加油!!
不過看你的電路不是很複雜,為何模型那麼大?

楼主:
继续发剩下的几个部分:

注:我也不清楚为什么会那么大,
但是跑一次需要好几十分钟。

网友:
原始ffs我跑 eye 可以跑,但是要 Configure model 會有一樣問題。
error 提示要有 High speed license,看來是沒有這個 license?

楼主:
是哦,我这里也是提示license的error,但是我去“check in and check out license”那里看,应该是已经破解完全的。所以才觉得很奇怪,不知道到底是哪里出的问题。

楼主:
另外,你跑出来的眼图怎么这么乱啊?
跑一次花多久? 我这里跑出来的波形,客人觉得太理想化了。
他说这种driver是理想化的,还不能完全体现FPGA里面的
各种参数,所以我才决定去尝试看configure model里面可以
修改什么参数,因为看这个模型里面的application note好像
是可以自行修改的。

网友:
1. ) 你跑出来的眼图怎么这么乱啊?=> 沒有特別仔細設定,只看看能跑否,所以沒管為何乱。
2. ) 跑一次花多久? => 十來分鐘。

楼主:
那你详细设定看看呢,其实我跑的时候也没特别设定,只是把bit rate改成0.2ns而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