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ND网络改线宽[已解决]

楼主(2010-01-29):
走的一个四层板,但发现GND网络线宽细了,选NET改线宽却不能改。用同样方法改VBAT和VDD网络却可以。
试过将规则关掉也不行。请教各位大大有什么办法。
一段段改是可以的。

网友:
选择整个GND网络,进入属性对话框,取消保护。

然后再改。

原因:可能某段GND线段给保护了,或者某些器件设置了保护。

网友:
    是因为有线被保护了,之前有遇到过这个问题
    按照JIMMY的去做

楼主:
    JIMMY大大,你的说法我考虑到了,选中整个地网络,但属性里并没有勾上“PROTECT ROUTER”。可能正如你所说的是哪边保护了,但看不出来。

楼主:
    问题已解,在ROUTER中可以这样。在LAYOUT中没成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