刚画好的四层板请高手拍砖!!

楼主(2010-01-29):
请高手多多批评。在布线,布局, 方面, 要注意的一些东西!!请高手指点!!小弟,在此先感谢各位!!

楼主:
PROtel 99格式

网友(2011-04-08):
我只画过单层板

网友:
下载下来用protel 99打开看了一下,整块板没网络。不知道是什么问题?

个人觉得你的线间距走的好随意,底层最明显。

网友:
很多线不要走T字,还有很多平行线走的线距不一样,这样很难看的,没有网络其它不好说

网友:
居然有一块铺铜可见,一块不可见的。。
而且移动铺铜的时候,两块铺铜还可以一起移动的吗?这很奇怪哦
把PCB图中的网络去掉,是为了保密吗?
是ctrl+c与ctrl+v复制粘贴过来的图吧?

网友:
我觉得那些接地脚用十字花连接,散热没那么快,易于焊接。

网友:
我正在搞一个二层板改为四层板,请问楼主,顶层和底层的地和电源是怎样和中间层连接起来的我用的是Altium,我看它的帮助文档上说是自动连接上的但是我这样做就是不行,还有顶层和底层还要铺地吗,谢谢

网友:
这个贴发出的时间够久了。再说板的问题也没啥意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