您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?

楼主(2010-01-29):
求解,为何生成网络表时,没有提示错误,也没有网络文件生成?
刚开始还可以生成,导入后,但是有一个元件没有封装,现在重新生成,就没有任何提示了~
请问各位大侠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?

网友:
没有发现这种问题,可以先把存网表的那个目录中的内容全删除,再试一下。再就是查看一下网表生成界面下的CREATE PCB EDITOT NETLIST 有没有选中,同时看一下SETUP按键文件路径设置对了没有,若没有错应不会有问题。

网友:
是不是路很很径不对,有不识别的字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