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E2007等长设置即CES使用方法

楼主(2010-01-29):
求EE2007等长设置即CES使用方法,望大虾解答,谢谢

网友:
这个。。。
mentor自带example应该能看出来把
相对的话直接在match中填写就行了,字母或数字,等长的分为一组写同样的字符,如match1,或1等
绝对延迟这个简单把,直接在对应的那栏中直接填就可以了,具体我有点记不大真了
多看看帮助把,我觉得mentor的资料相对还是太少

楼主:
设置后但是怎么不像ALLEGRO中那样会有一个红色或绿色的一个对话框了

网友:
等长设置后有标尺的,在display control里

楼主:
谢谢楼上的,在display control里选择OPTIONS/DISPLAY  TUNING    METER就可以见到红绿色的标尺,手工调线时等长走线十分方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