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能转为powerpcb吗?

楼主(2010-01-29):
    有大虾知道吗?指点一下,对allegro实在是不如powerpcb方便。多谢了。

网友:
    先在AD09l内导入弄好后转成4.0 或5.0文件 再用PADS9.1直接导入 或用自带工具转换 ok

网友:
    是这样的方法

楼主:
    ad09是什么软件?

网友:
    altium designer witer09,protel的最新版本。

不过好像最新版本应该是summer 09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