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M模板导入问题

楼主(2010-01-30):
  请问高人:小弟在导入CAM模板时会有下面的提示,请问该怎么处理?为什么?

网友:
你还没灌铜。

楼主:
能具体点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灌铜之后还有同样的问题啊?

网友:
还有分割层上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我的是两层板,我导入空白的PCB,问题一样!

网友:
选择YES。

然后保存,退出cam对话框。

要出gerber时,记得执行灌铜,然后检查DRC,没有问题就可以进入CAM对话框,全选所有的光绘层,设置好保存路径后,run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老大: 两个提示都选择YES?在加工的时候有什么影响?

网友:
这是正常的,因为孔不一样了,所以有这提示

网友(2011-12-22):
可能存在兼容问题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