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视频RGB信号

楼主(2010-01-30):
如果在信源(视频RGB信号,)与负载(显示器)之间分接出一条线(75欧姆的传输线),且此线尾端无负载,此线是否造成阻抗不匹配,发生反射,影响显示效果。请大侠指教

网友:
答案是肯定的
1 v& |$ j& q1 |9 U, w你可以仿真试一下

网友:
    影响不大,只要不同时接显示器,能正常工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