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求助

楼主(2010-01-30):
生成网表时提示下面的错误
是什么意思啊?
谢谢!
[FMT0003] Duplicate pin U7 pin 16. Possibly a complex hierarchy in logical view or duplicate part reference in physical view.
[FMT0018] Errors processing intermediate file

网友:
U7的pin脚冲突了?
DRC有没有做过?

楼主:
DRC没有做过
问题解决了
谢谢楼上

网友:
如果楼主能把怎么解决问题的方法发出了就好了,
让大家都学习一下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如1楼所说,生成网表前没有做DRC检查,原理图中元件名重了(两个U7),改过之后没错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