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高手帮忙用EPLD 模拟Eprom功能(AT24C02)

楼主(2010-01-30):
    折腾了一周一点头绪都没有,想起了论坛上的兄弟姐妹,请大家帮帮忙啊

楼主:
    找到一个I2C Slave的代码,可惜Verlog看不懂,发上来给大家参考
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    //
    //  Alacron Inc. - Confidential: All Rights Reserved
    //  Copyright (C) 2003
//
    //  Title       : I2C Slave Control Logic
//  File        : I2CSLAVE.v
//  Author      : Gabor Szakacs
    //  Created     : 25-May-2004 - Adapted from I2CSLAVE.abl
//
//
    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//
    //  Description :
// This code implements an I2C slave-only controller.
    // Access to internal registers uses the sub-address
// protocol like a serial EEPROM.  No registers are
// implemented in this module, however the module
// provides a simple bus interface to external registers.
// GLS - 12/13/00
    // I2C inputs are oversampled by clk_in, which should run
    // at a minimum of 5 MHz for a 100 KHz I2C bus.  The
// debouncing on the inputs has been tested at up to 80 MHz.
    // The I2C 7-bit device address is set by i2c_address.  Address
// 0x6A was selected for FastImage because it doesn't
    // conflict with other devices on board.
    // Because of limitations in Xilinx Abel, the I/O buffers
    // for the I2C SDA and SCL signals were external to this
    // macro.
    // Three 8-bit buses are implemented for read data, write
    // data and subaddress.  For a simple implementation where
    // only one 8-bit register is required, the subaddress may
    // be used as the register output using simple write and
    // read protocol on the I2C bus.  In this case looping the
// subaddress output to the read data bus allows register
    // read-back.
    // For use with multiple internal registers, the subaddress
// provides the register address.  The rd_wr_out output indicates
    // the direction of the current I2C bus transaction and may
    // be used to enable read data onto an externally combined
// read/write data bus.  The wr_pulse_out signal can be used as
    // an active-high latch enable or clock enable for the
// external registers.  It comes on for one period of clk_in
// and the subaddress and data are valid for at least one
    // clk_in period before and after wr_pulse_out.
    // A rd_pulse_out output goes high for one clk_in period at the
    // beginning of each data byte read.  This indicates the
// time when external data is latched from the read data
    // bus.  It may be used to create side-effects on read
    // such as clearing sticky status bits.
//
    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//
//  Modules Instantiated: none
    //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    //
//  Modification History:
    //
    //  Added clock enable to slow down state logic with fast input clock
//  6/9/05 - GLS.
    //
//
    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    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    `timescale 1 ns / 100 ps
    module I2Cslave
(
da_io,
      scl_in,
d_bus_7_0_in,
      clk_in,
lr_in,
      subaddr_7_0_out,
      wr_bus_7_0_out,
      wr_pulse_out,
d_pulse_out,
      rd_wr_out
    );
// Inputs:
    // I2C inputs (SDA is I/O externally)
    inout sda_io;
input scl_in;
// 8-bit bus for reading registers
input [7:0] rd_bus_7_0_in;
    // High-speed clock for state machine logic
input clk_in;
// Asynchronous reset can be grounded for synthesis
input clr_in;
    // Outputs:
// 8-bit subaddress for register selection
output [7:0] subaddr_7_0_out;
    reg [7:0] subaddr_7_0_out;
    // 8-bit bus for writing registers
    output [7:0] wr_bus_7_0_out;
    reg [7:0] wr_bus_7_0_out;
// I2C data output drive low signal (1 = drive SDA low)
    reg drive_sda;
    // Register write pulse.  On for one clk_in cycle.
output wr_pulse_out;
reg wr_pulse_out;
// Register read pulse.  On for one clk_in cycle.
    output rd_pulse_out;
reg rd_pulse_out;
// Read / not Write.  For external bus drivers if necessary.
output rd_wr_out;
reg rd_wr_out;
// Internal Nodes:
    // I2C input debounced nodes:
reg [3:0] sda_sr, scl_sr;
    reg sda, scl;
    // I2C edge detection nodes:
    reg was_sda, was_scl;
    // Delayed pulses for address increment:
reg rd_pls_dly, wr_pls_dly;
    // I2C protocol state nodes:
    reg i2c_start, i2c_stop;
    reg [2:0] byte_count;
    reg ack_cyc;
    reg addr_byte, addr_ack, subad_byte, subad_ack, data_byte;
// Edge detection:
reg was_ack;
reg my_cyc;
// Input data shift register
    reg [7:0] in_sr;
// Output data shift register
    reg [7:0] out_sr;
// internal node for bidirectional SDA line:
    wire sda_in;
IBUF sda_ibuf (.I (sda_io), .O (sda_in));
OBUFE sda_obuf (.I (1'b0), .E (drive_sda), .O (sda_io));
    parameter i2c_address = 7'b0110101; // 6A write, 6B read

// Equations
    // Debounce, then delay debounced signals for edge detection
always @ (posedge clk_in or posedge clr_in)
f (clr_in)
    begin
          sda_sr <= 4'b1111;  // Start up assuming quiescent state of inputs
      sda <= 1;
      was_sda <= 0;
      scl_sr <= 4'b1111;  // Start up assuming quiescent state of inputs
      scl <= 1;
      was_scl <= 0;
        end
      else
        begin
          sda_sr <= {sda_sr[2:0], sda_in};
          if (sda_sr == 4'b0000) sda <= 0;
      else if (sda_sr == 4'b1111) sda <= 1;
          was_sda <= sda;
          scl_sr <= {scl_sr[2:0], scl_in};
          if (scl_sr == 4'b0000) scl <= 0;
          else if (scl_sr == 4'b1111) scl <= 1;
          was_scl <= scl;
        end
    // Detect start and stop conditions on I2C bus:
    always @ (posedge clk_in or posedge clr_in)
      if (clr_in)
        begin
      i2c_start <= 0;
      i2c_stop <= 0;
        end
      else
        begin
      if (scl & was_scl & !sda & was_sda) i2c_start <= 1; // Falling edge of SDA with SCL high
          else if (!scl & !was_scl) i2c_start <= 0; // Hold until SCL has fallen
          i2c_stop <= scl & was_scl & sda & !was_sda ; // Rising edge of SDA with SCL high
          // i2c_stop is only on for one clock cycle
        end
    // Increment bit counter on falling edges of the
    // SCL signal after the first in a packet.
// Count bit position within bytes:
    always @ (posedge clk_in or posedge i2c_start)
f (i2c_start)
    begin
          ack_cyc <= 0;
      byte_count <= 0;
    end
lse if (!scl & was_scl & !i2c_start)
        begin
          // ack_cyc is really bit 3 of byte_count, counting from 0 to 8
      {ack_cyc,byte_count} <= ack_cyc ? 0 : {ack_cyc,byte_count} + 1;
    end
// For edge detection of ack cycles:
always @ (posedge clk_in or posedge clr_in)
f (clr_in)
    begin
          was_ack <= 0;
    end
      else
    begin
          was_ack <= ack_cyc;
    end
always @ (posedge clk_in or posedge clr_in)
f (clr_in)
        begin
          addr_byte <= 0;
          addr_ack <= 0;
          subad_byte <= 0;
      subad_ack <= 0;
          wr_pulse_out <= 0;
          rd_pulse_out <= 0;
        end
lse
    begin
      // addr_byte is on during the first byte transmitted after
          // a START condition.
          if (i2c_start) addr_byte <= 1;
          else if (ack_cyc) addr_byte <= 0;
      // addr_ack is on during acknowledge cycle of the address
      // byte.
      if (addr_byte & ack_cyc) addr_ack <= 1;
      else if (!ack_cyc) addr_ack <= 0;
          // subad_byte is on for the second byte of my write cycle.
          if (addr_ack & !ack_cyc & !rd_wr_out & my_cyc) subad_byte <= 1;
      else if (ack_cyc) subad_byte <= 0;
          // subad_ack is on during the acknowledge cycle of the
      // subaddress byte.
          if (subad_byte & ack_cyc) subad_ack <= 1;
          else if (!ack_cyc) subad_ack <= 0;
      // data_byte is on for my read or write data cycles.  This is
      // any read cycle after the address, or write cycles after
      // the subaddress.  It remains on until the I2C STOP event or
          // any NACK.
          if (addr_ack & !ack_cyc & rd_wr_out & my_cyc | subad_ack & !ack_cyc) data_byte <= 1;
          else if (i2c_stop | ack_cyc & scl & sda) data_byte <= 0;
          // wr_pulse_out is on for one clock cycle while the data
      // on the output bus is valid.
          wr_pulse_out <= data_byte & !ack_cyc & was_ack & !rd_wr_out;
          // rd_pulse_out is on for one clock cycle when external
      // read data is transfered into the output shift register
          // for transmission to the I2C bus.
          rd_pulse_out <= addr_ack & !ack_cyc & rd_wr_out & my_cyc     // First read cycle
                | data_byte & !ack_cyc & was_ack & rd_wr_out ; // Subsequent read cycles
        end
    // wr_bus_7_0_out is loaded from the I2C input S/R at the
// end of each write data cycle.
always @ (posedge clk_in or posedge clr_in)
      if (clr_in)
        begin
      wr_bus_7_0_out <= 0;
        end
lse if (data_byte & ack_cyc & !was_ack & !rd_wr_out)
    begin
          wr_bus_7_0_out <= in_sr;
    end
    // out_sr shifts data out to the I2C bus during read
// data cycles.  Transitions occur after the falling
// edge of SCL.  Fills with 1's from right.
    always @ (posedge clk_in or posedge clr_in)
f (clr_in)
        begin
          out_sr <= 8'b11111111;
        end
      else
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if (rd_pulse_out) out_sr <= rd_bus_7_0_in;
       else if (!scl & was_scl) out_sr <= {out_sr[6:0],1'b1};
    end
    // Delayed pulses for incrementing subaddress:
    always @ (posedge clk_in or posedge clr_in)
f (clr_in)
    begin
      wr_pls_dly <= 0;
          rd_pls_dly <= 0;
        end
lse
        begin
      wr_pls_dly <= wr_pulse_out;
      rd_pls_dly <= rd_pulse_out;
    end
// subaddr_7_0_out is loaded after the second byte of a write
// cycle has fully shifted in.  It increments after each
    // read or write access.
    always @ (posedge clk_in or posedge clr_in)
      if (clr_in)
    begin
          subaddr_7_0_out <= 0;
        end
lse
    begin
      if (subad_byte & ack_cyc) subaddr_7_0_out <= in_sr;
          // Leave Out this else clause for simple single register version
      // In this case subaddr_7_0_out becomes the register output and should be
          // wrapped back to rd_bus_7_0_in externally
      else if (wr_pls_dly | rd_pls_dly) subaddr_7_0_out <= subaddr_7_0_out + 1;
    end
// Shift I2C data in after rising edge of SCL.
always @ (posedge clk_in or posedge clr_in)
      if (clr_in)
        begin
          in_sr <= 0;
    end
      else if (scl & !was_scl)
    begin
      in_sr <= {in_sr[6:0],sda};
    end
// Read / not Write.  For external bus drivers if necessary.
    // Latch the Read bit of the address cycle.
always @ (posedge clk_in or posedge clr_in)
f (clr_in)
    begin
          rd_wr_out <= 0;
    end
      else if (addr_byte & ack_cyc)
        begin
      rd_wr_out <= in_sr[0];
        end
    // Decode address.  My cycle if address upper 7 bits
    // match with i2c_address defined above.
    always @ (posedge clk_in or posedge i2c_start)
f (i2c_start)
        begin
    end
      else if (addr_byte & ack_cyc)
    begin
      my_cyc <= (in_sr[7:1] == i2c_address);
    end
    // I2C data output drive low signal (1 = drive SDA low)
// Invert this signal for T input of OBUFT or IOBUF
    // or use it directly for OBUFE.
    always @ (posedge clk_in or posedge clr_in)
      if (clr_in)
    begin
      drive_sda <= 0;
        end
      else
    begin
      drive_sda <= my_cyc & addr_ack      // Address acknowledge
           | my_cyc & !rd_wr_out & ack_cyc    // Write byte acknowledge
               | data_byte & rd_wr_out & !ack_cyc & !out_sr[7] ;  // Read Data
    end
endmodule // I2Cslave

楼主:
    问题已经解决了,一片7128就实现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