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RCAD网表导入ALLEGRO发生错误,请大侠们救命啊。

楼主(2010-01-31):
我在用15.5版本的orcadallegro方式导出网表,然后导入ALLEGRO中,然后发生了以下错误,我不知道到底哪里出了错误,如何解决了,我在PCB的库中也检查过了,也没有问题的,我也创建过DEVICE,也没有什么用,请问各位,该如何解决呢。。。。

网友:
是不是器件的值里有非法字符啊?

网友:
检查ORCAD原理图里这些个零件属性的Device如果有这些值把它删掉应该就OK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