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如何单独处理一个有别于以其他花孔连接方式的焊盘

楼主(2010-02-01):
制作元件封装时,如果需要对元件的某个焊盘加上文字注释,该注释好像不能放在ALL layers或TOP 层吧,不然覆铜的时候有文字的地方不能覆上铜.是这样的吗?如下图:

另外就是,如果在覆铜的时候,我希望某个元件的焊盘被全覆上铜,而其他同类型的焊盘或过孔以其他方式(如直角或45度)被连接上.该如何对那个指定的焊盘进行什么单独的处理呢?谢谢!

网友:
放在丝印顶层/

楼主:
也只能放在丝印顶层了.但是为什么软件里面它偏偏会允许你在这种情况下把TEXT放在所有层或顶层呢?覆完铜后,放在丝印层的丝印都不能一下子看到了,很不直观.

网友:
这就要问pads软件的FAE了

楼主:
版主,设置焊盘覆铜连接方式的那个怎么弄嘛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