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单片机ADC不用输入引脚处理。

楼主(2010-02-01):
在做6410的板子,没有用到ADC模块,发现手册上说不用的ADC输入引脚直接悬空就可以了,可我以前一直是要做下拉处理的,感觉输入引脚悬空问题多多。不知道输入引脚直接悬空到底对不对,还望高手解惑。

网友:
悬空内部设置成高阻也ok,不然还是拉一下吧

楼主:
悬空高阻,貌似这样对片子的危害挺大的,有噪声和静电危害,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。

网友:
引脚上有esd管,这个管子无论在什么状态下都是工作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