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连接到电源层和地层的过孔怎么标示

楼主(2010-02-01):
如题 画多层板时 会设置专门的地层和电源层
我看到的一个PCB是在到电源层和地层的过孔上会打个叉 标示
请问具体怎么操作的

网友:
内层要设置为cam plane

楼主:
我看到 那个PCB设置的是SPLIT/MIXED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这个“X”表示是与平面层(plane)相连,所以在CAM PLANE和SPLIT/MIXE PLANE都会显示的!
你也可以让它不显示: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那具体是怎么操作才可以打出这样的过孔 (只要直接打孔就跟整个电源层/地层相连,不用再走线了) 是要先给电源层/地层覆铜吗

楼主:
为什么我的平面层的过孔上没有 叉  我没有把显示关掉啊

网友:
要给电源层或地层分配网络。

楼主:
我分配好网络了

楼主:
解决

已解决

楼主:
我的设置是和4楼说的那样的 show general plane indicate  的选项是打的勾的
也给GND层分配了GND_POWER网络
在LAYOUT中给GND_POWER网络的管脚走线
走出线 然后CTRL+鼠标左键 打出来的过孔是没有叉的
所以不知道是不是还有什么没有设置好

楼主:
解决了
很不好意思
总是一些低级错误

网友:
听楼上所说的,试了一下,说得非常对

网友(2011-06-30):
回复 网友A:

请问这个是怎么设置的呢???

网友(2013-07-12):
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, 听了楼上的讲解后明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