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.2V, 1.3V 的3%精度300mA/500mA电源怎样做?

楼主(2010-02-01):
各位高手,现在做一个板子,CPU的核心电源要1.2V和1.3V的,精度要求是3%,电流最好到500mA,实在没有300mA也可以接受,我做了一下午也没什么好方案,请教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?

网友:
LM317都可以了
用恒流也可以啊

楼主:
LM317输出精度不够,ON和TI的参考电压都是1.2-1.3V,典型值是1.25V,只这一项误差就有8.4%。(1.3-1.2)/1.2. 还望大家接着指教。

网友:
1.25v的参考电压怎么输出1.2v的呢?aoz的有1%的芯片,不过是号称,你可以试一下。

楼主:
1.25v的参考电压怎么输出1.2v的呢?

谢谢楼上的,一时糊涂。马上去查查aoz的。

网友:
去选一颗LDO就可以可吧,TI,美信,都有点,精度,纹波都没问题。

楼主:
其实片子是有的,麻烦的是温度范围,还要加上调节电阻的精度,还有成本,货源等等。不过最后找到ON(安美森)的。谢谢大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