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讨论一下不同的信号网络之间的安全间距多大的问题,

楼主(2010-02-01):
如题,不知道大家画板子的时候一般的安全距离要多少,我的是5V的供电一般双面板都做0.2毫米,线与铜皮之间一般做0.3毫米,有时候线密起来的时候就做0.15,不知道大家安全间距是不是这么大啊,

网友:
电源和信号网络都分不清,还有什么好讨论的!

网友:
这要根据实际的PCB而定。

通常信号线应与电源线保持一定的距离,经验值为20mil或以上

有时因实际的布局限制或叠层限制,信号线的过孔离电源平面(电源网络)只能做到4-8mil/

像开关电源因为电压高,电流大,距离又不一样。

网友:
实在不能保证距离的话还是开槽好了

网友:
楼上所说的应该适用于开关电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