邮票孔封装怎么做?

楼主(2010-02-01):
邮票孔封装怎么做?

网友:
作法如下:如你图中所示的焊盘把对称的另一部分出作出来,再把这种焊盘当一个器作放在线路板边框线上,钻孔中心和边框线重合(移出边框线一点也没有问题,但不能把钻孔全移出边框线,走线就不能出边框线了),由于线路板厂出的板是按你给出的边框线加工的,这样多出边框的部分就给裁了,不就是这种孔了吗。

网友:
一楼说的非常正确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2楼的做法我想到过,不过你说的更详细周到,我想请教的是你这样实际做过吗? 做成功过吗?做错很浪费钱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ALLEGRO中到目前没有作过这种孔,但POWERPCB用了至少10年,用这种方式作了N多的小板,包括邦定IC转贴片,公用小功能模板。。。。。。。,不知你担心的是什么?除非边框线出错。

网友:
图中的这块板风格不像中国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