邮票孔封装怎么做?

楼主(2010-02-01):
邮票孔封装怎么做?

网友:
用板框层画也可(PADS中有点麻烦,间距过小易报错)。方便的方法是做成元件(TOP,BOTTOM设为0),孔设需要值,即可。报错可忽略。

网友:
这就是邮票孔封装啊,不知道有什么用处?

网友(2010-03-03):
方便将板子多佘的部分掰掉

网友:
应该是焊接用吧

网友:
这个小板是嵌到别的板里用的。

网友:
做成一个零件,如图示

网友(点评):
我一般是做成元件。然后板框照绿线画、出来就是了、

网友(2010-04-03):
邮票孔应该是非金属化的

网友A(2011-05-12):
    楼主的图片不是邮票孔,而是板边金属化半孔!
金属化半孔是一种生产加工工艺!
    而邮票孔(非金属化孔)是将pcb单板之间或单板与辅助边分开用的。

网友:
    邮票孔(非金属化孔)是将pcb单板之间或单板与辅助边分开用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的图片不是邮票孔,而是板边金属化半孔!
    金属化半孔是一种生产加工工艺!
而邮票孔(非金属化孔)是 ...

    受教了

网友:
    是的,很多模块都采用这种做法,在加工的时候切一刀,切成半孔

网友(点评):
会不会是锣一刀?因为切一刀的话,在没掰开之前焊盘侧面就金属化不了了?我也不是很了解这个半孔要怎么拼版才做得出来

网友:
    同意 10 楼

网友:
邮票孔 或者 V-CUT

网友(2011-08-02):
这个封装我也在学习怎么做呢!怎么没有人给出具体的制作方法呢?

网友(2011-12-15):
期待中,请高手说一下板边金属化半孔的制作方法

网友:
应该是pcb过波峰焊时工装固定pcb用的

网友(2013-07-18):
    邮票孔可以做成封装,也可以直接在OUTLINE层画出来